串口1不能发送数据

楼主(2016-12-11):
我现在用的一款msp430fr5721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串口1不能发送数据

楼主:
同样的配置给串口UART0就没问题

网友A:
具体配置呢

楼主:
9600bps
1,p2.5,2.6首先配置为第二功能外围模块功能。
UCSWRST位为1时配置如下寄存器:
2,时钟源选择ACLK=32768.
3, UCAxBRW = 3;
4,UCAxMCTLW = 0X9200;
5,无校验,LSBfirst,1位停止位,uart模式:UCMODEx:00;
6, UCSWRST位清零。
7,循环判断UCTXIFG标志,为1送数到UCAxTXBUF,0则等待。

网友B:
你用的是神马方法

楼主:
我用的是CCS V5_5库函数操作的方法

网友C:
建议楼主提供下代码

楼主:
#include <msp430.h>

/*
* main.c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JSEL0 |= BIT4 + BIT5;//
    CSCTL0_H = 0xA5;
    CSCTL1 |= DCOFSEL0 + DCOFSEL1;             // Set max. DCO setting
    CSCTL2 = SELA_0 + SELS_3 + SELM_3;//smclk=mclk=dco
    CSCTL3 = DIVA_0 + DIVS_0 + DIVM_0;        //
    CSCTL4 |= XT1DRIVE_0;
    CSCTL4 &= ~XT1OFF;
    do
      {
        CSCTL5 &= ~XT1OFFG;
                                                // Clear XT1 fault flag
        SFRIFG1 &= ~OFIFG;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P2SEL1 |= BIT5 + BIT6;//配置
    P2SEL0 &= ~(BIT5 + BIT6);
    // Configure UART 0
    UCA1CTL1 |= UCSWRST;
    UCA1CTL1 = UCSSEL_1;                      // Set ACLK = 32768 as UCBRCLK
    UCA1BR0 = 3;                              // 9600 baud
    UCA1MCTLW |= 0x5300;                      // 32768/9600 - INT(32768/9600)=0.41
                                                // UCBRSx value = 0x53 (See UG)
    UCA1BR1 = 0;
    UCA1CTL1 &= ~UCSWRST;                     // release from reset
    while (1)
    {

        UCA1TXBUF = 0x55;                     // Load data onto buffer

    }
}

网友D:
用寄存器操作

楼主:
用寄存器操作的我调通了,不过我还得再找找,为什么用库函数的那个版本为什么不行。

网友E:
串口1用示波器测量有数据吗?

网友E:
一般都是IO的配置有问题

网友F:
总之一句话,还是注意寄存器的配置的

网友G:
这个是为什么?不应该出现的额,,有接受就回有发送数据的

网友H:
串口1不能发送的问题,是不是IO配置有问题了。

网友H:
检查一下IO的配置状态。

网友I:
那就检查下相关的寄存器的配置的

网友J:
不能发送,能接受数据?

网友J:
肯定是IO配置有问题了。

网友K:
寄存器配置对吗

网友L:
可以接收数据么?一般是发送数据是最好调试的

网友M: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UART0和UART1在哪块有区别

网友:
能够接受相关数据吗?

网友:
串口1不工作可能是IO的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