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测量信噪比

楼主(2016-12-11):
做了一个光电探测器放大模块,用以探测光功率。效果还可以,现在需要计算其信噪比,请问实际中如何测量才比较准确?

网友A:
矢量分析仪(网络分析仪)可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矢量分析仪(网络分析仪)可测。

手头没有这个仪器,请问
如何要粗略的测量一下呢?

网友A:
用标准信号输入,然后在输出端用示波器的频谱功能测试其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