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可以下载程序,后来就不行了

楼主(2016-12-11):
连接了mini prog,却找不到USB接口,可是用psoc programmer却可以找到接口,可是开始可以下载程序,后来就不行了,不知道为什么,请求帮忙,谢谢!

楼主:
另外,我是在电源关闭后再下载程序的,开着下不了,和指导书上的不一样啊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试验箱是什么样子的,具体用的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B:
楼主能再详细点描述你的问题吗?

网友C:
没有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D:
你的系统是什么?我的win8.1无法自动安装驱动,在设备管理器里是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