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加密模式是否可靠?

楼主(2016-12-11):
请教一个Cypress单片机加密问题, 单片机的开发环境中提供了一个控制flash读写的文件,请问这种加密模式是否可靠?

网友A:
是否还有其它加密的方式?

网友B:
据说这个就挺可靠的, 你对可靠性的要求是什么呢?

楼主:
主要是为了程序的保密,防止他人copy。  如果Flash设置为不可读,那么有什么特殊方法读取吗?

网友C:
是否有方法让每个芯片拥有独立的ID?

网友D:
如果Flash设置为不可读,仍然有方法可以读取,都是人做的东西,只是要看成本,花费在解密上的成本通常比作一个自己的code更大。

网友E:
芯片独立的ID,这个硬件上本身没有,但是可以通过软件的方法做一个。

网友B:
看你用的是什么芯片?有些芯片本身带加密功能,比如CY8C21434

网友F:
这个怎么加密的?明白了。默认是加密的。
W: Full (Write protected)

网友G:
CYPRESS的芯片可以解密吗?我读出来的程序每次都有一段有差别,是不是加密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