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3330X做60W/3.15A的LED驱动电源电流出现误差±10% ,怎么回事?

楼主(2016-12-11):
各位大侠麻烦帮忙看看这是神马情况
小弟最近在做一款60W的电源,IC用的是OB3330XCP,100~240V全电压输入,20V/3.15A输出,批量恒流误差范围大3.15A±10%,在老化时电流会下降200mA左右,且线性调整率较差,在100V和240V时电流会相差40mA,变压器用的是PQ3220,初级:次级:反馈=38:15:6,感量290uH,夹层绕法,另附上原理图和PCB布局以及昂宝0B3330X  Datasheet:  希望哪位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高低压电流误差调整补偿电阻,就是+B接到源极电阻那两个兆欧级电阻,老化掉电流用合金电阻,普通碳膜起码留实际最大功耗5倍以上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低压电流误差调整补偿电阻,就是+B接到源极电阻那两个兆欧级电阻,老化掉电流用合金电阻,普通碳膜起码留 ...

你说的是R8和R9 L两个1M欧的电阻?

网友A(2017-01-17):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R8和R9 L两个1M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