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

楼主:
请教大侠一个问题,用MOS管驱动芯片IR2106驱动MOS管做推挽输出,IR2106输入是互补的有死区的PWM波形,输出驱动MOS管推挽输出,MOS管栅极是不是一定要接下拉电阻到地,如果不接,电荷能通过IR2106内部泄放到地吗

网友A(2016-12-11):
你的功率MOS管是推挽电路,两管源极均接地,没有必要使用IR2106这种隔离芯片。

网友B:
为了简单,是可以用的,那支二极管不用,我就是那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功率MOS管是推挽电路,两管源极均接地,没有必要使用IR2106这种隔离芯片。 ...

哦,我还想在MOS管源极还想接个电阻到地检测电流,请教老师一个问题,用IR2106驱动MOS管能不能加快MOS管的导通和关断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我还想在MOS管源极还想接个电阻到地检测电流,请教老师一个问题,用IR2106驱动MOS管能不能加快MOS管 ...

“我还想在MOS管源极还想接个电阻到地检测电流”
加上你要的那支电阻,仍不必隔离。

“用IR2106驱动MOS管能不能加快MOS管的导通和关断时间”
MOS管导通和关断时间主要由驱动信号的带载能力决定。要导通和关断时间短,驱动信号源必须能够在很短时间内拉或者灌较大电流,不过电流平均值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