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连接测试成功,但是烧程序却显示“load program error"

楼主(2016-12-11):
DSP连接测试成功,但是烧程序却显示“load program error"

网友A:
编译没问题吧       cmd是flash的还是ra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没问题吧       cmd是flash的还是ram的

flash的。两块一模一样的板子,之前都能烧的,但是做了一下实验想改一下程序发现一块烧不了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flash的。两块一模一样的板子,之前都能烧的,但是做了一下实验想改一下程序发现一块烧不了了 ...

编译没问题的。而且同一个程序一块板子能烧,一块不能烧,两块都是一样的设计,而且之前都能烧

网友B:
其实我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都能连接上,就是load的时候出错。。量晶振,电压,复位信号,都和能load program 的板子一样。。到现在还没发现为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都能连接上,就是load的时候出错。。量晶振,电压,复位信号,都和能load ...

你好   是不是芯片是拆卸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是不是芯片是拆卸货啊

我也想了下,但是要是芯片有问题应该直接连不上啊。。我去试下换个芯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是不是芯片是拆卸货啊

我的芯片肯定不是拆卸货啊,通过官网买的。而且用了没几个月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了下,但是要是芯片有问题应该直接连不上啊。。我去试下换个芯片试试 ...

换芯片可以了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芯片肯定不是拆卸货啊,通过官网买的。而且用了没几个月才。

那就找找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