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串口通讯

楼主(2016-12-11):
其他都没用,不用的引脚如何处理啊?

网友A:
有没有特殊的地方要考虑

网友B:
有的引脚必须上啦吧。。。

网友B:
或者下拉?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C:
按照手册上的要求来,就行。

网友D:
不用太注意。

网友E:
除了一些特殊引脚,不用的脚,都是通过一个电阻下拉到地的,

网友F:
貌似没有什么合适答案呀

楼主:
嗯,我在看看datasheet吧
先结贴了

网友G:
考虑到功耗处理的,不用的管脚的确要做上拉处理或者下拉处理的,不能让出入不确定太的

网友H:
先把硬件上处理好的,软件商注意相关寄存器的配置的

网友I:
通过一个电阻下拉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