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步可以运行,连续运行时总回 0 地址

楼主(2016-12-11):
TMS320C2000 的问题

网友A:
Watchdog 没有关,连续运行复位 DSP 回到 0
地址。

楼主:
OUT 文件不能 load 到片内 flash 中

网友B:
Flash 不是 RAM,不能用简单的写指令写入,需要
专门的程序写入。

网友C:
嗯,CCS 和C SourceDebugger 中的 load 命令,不能对 flash写入。 OUT 文件
只能 load 到片内RAM,或片外 RAM中。

楼主:
在 flash 中如何加入断点

网友D:
在 flash 中可以用单步调试,也可以用硬件断点的方法在 flash
中加入断点,软件断点是不能加在 ROM中的。硬件断点,设置存储器的地址,当访问该地
址时产生中断。

楼主:
中断向量啥意思

网友C:
C2000 的中断向量不可重定位,因此中断向量必须放在 0 地址开始的 flash内。

网友E:
在调试系统时,代码放在RAM中,中断向量也必须放在 flash内。

网友F:
这个0地址的是什么?

网友F:
在运行中产生了复位操作的?软件还是硬件上触发的?

网友G:
看下看门狗的啥设置是否有问题的

网友G:
这个很明显的是系统复位了,,至于什么原因的还是从软硬件的两方面都检查下的

网友H:
这个第一映像的就是出现了复位的,,查下是设呢原因导致的

网友I:
中断向量需要放在 0 地址开始的 flash内

网友J:
OUT 文件只能 load 到片内RAM,或片外 RAM中。

网友:
中断向量啥意思

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

网友K:
是不是你的程序代码存在问题?

网友K:
单步运行之后,代码有问题就会报错。

网友L:
连续运行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L:
C2000看看看门狗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