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put Image too big for output file size

楼主(2016-12-11):
用hex2bix转换为.iic文件时候,出现以下错误Error:Input Image too big for output file size

网友A:
怎么出现这个了

楼主:
用的是CY7C68013,外接eeprom,我用keil编译出.hex文件之后,有42k大

网友B:
莫非hex文件过大?

网友C:
Hex文件本身的大小,没有本质意义

网友D:
去看看CY7C68013的Program的大小,再看看Keil输出的Hex文件的真实内存大小

网友E:
把hex文件转换为iic文件试试

网友E:
对于hex2bix这个软件来说,默认情况下认为你外加的eep是8k,如果你的程序过大,那么在扩大外接的eep的同时,需要在hex2bix的参数中加入-M 代码的字节数

网友F:
不知ram可否当code用

网友G:
?ram掉电会丢失数据的

楼主:
不知道你们说得啥,算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