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逆变电路连上变压器后无**常工作

楼主(2016-12-11):
最近做一款高频变压器,电路如图1所示(周围的部分电路也画出来了以方便各位前辈分析),用全桥驱动,输入方波,频率是25kHz,+24V用的是开关电源输入的。
没有连变压器的时候逆变电路能够正常工作,输出24V交流电,但是一连上变压器后,开关电源就只有6V的输出,并且一直响。
请问各位前辈在做变压器时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呢?怎么解决的呢?这问题卡了我好多天了。。。
图2是采集的电平,1是原边线圈两端电压,2是副边线圈两端电压,3是采样电阻的电压,比较不理解的是3为什么会有负电势,明明加了D6二极管。。。

按照版主和code说的去掉了两个二极管和电容,奇怪的是每次重新上电测出来的电压不是固定的,图3和图4是两次测得的电压,明明是一样的电路。
然后再上电就没有电压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图1 原理图

图1 原理图

图2 各点电势

图2 各点电势

图3 去掉二极管和电容后的电压值1

图3 去掉二极管和电容后的电压值1

图4 去掉二极管和电容后的电压值2

图4 去掉二极管和电容后的电压值2

网友A:
先把那个C1=25UF的电容去掉再说

网友:
同时,也要去掉D6二极管

网友:
再然后去掉D5二极管

网友:
简单地讲,就是不要自作聪明人为地增加D5 D6  C1

网友B:
D5  D6 是多余的,

即使是加上二极管防接反的作用,在电源正的一头加上二极管就可以了。

但是,不用在电源正,电源负同时加上二极管。

如果是在电源正的一头加上二极管,那么加了二极管之后,就要加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那个C1=25UF的电容去掉再说

谢谢解答!一开始是没有加C1,D5,D6的,但是因为做的这个变压器是松耦合的,所以通过查文献了解到并联电容可以提高效率,所以才并了个电容,然后开始工作U1就烧了,在U1那条电路上加了二极管再重新开始实验,发现开关电源又不工作了,所以才直接加了D5,D6

楼主:
引用 网友B:
D5  D6 是多余的,

即使是加上二极管防接反的作用,在电源正的一头加上二极管就可以了。

谢谢解答!二极管不是用来防接反的,一开始没有二极管,后来才加的,过程我在7楼说了下,不加二极管R3那里也有负电压,所以我觉得是反电动势导致U1烧掉或者开关电源不工作(可能是触发了它自我保护?)图片就是捕捉到采样电阻那的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