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74HC595扩展的IO口能不能输出PWM

楼主(2016-12-11):
在用74HC595扩展STM8S的IO口的时候,如何能输出稳定的多路PWM呢?研究了两天毫无进度,,,只能模拟成多路共一个PWM。求指教

网友A:
只要你的PWM频率和分辨率足够低就可以。

网友B:
串口转并口 就意味着输出存在不确定的延时,想要输出PWM不现实

网友C:
可以,但没什么意义。智能软件强制输出10实现电平转换,太耗MCU资源。即使硬件SPI写也是要一直不断写

网友D:
除非你周期达到s级,分辨率也不可能能太高

网友E:
用cpld吧,买块开发板,用自带教程,一周时间就能学会pwm输出。

网友F: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这个芯片主要静态的驱动数码管用的。

网友G:
595本来就不是用来干这个的,建议选用带多路PWM的芯片。

网友H:
个人觉得对速度要求很高的就不要使用这种了。
不过我自己有在扩展spi口的时候使用595,在我的电路目前还在可以的。

网友I:
理论是可以,只要你的精度要求不高;

软件上比较复杂了,多画画流程图,看程序怎么写好;
理清思路;

网友J:
不清楚LZ要产生的多路PWM波是如何的, 如何你的MCU只能产生一路PWM,通过数字开关和逻辑电路可以将一路扩展成多路,当然能否达到目的和你的系统有关,仅供参考.

网友K:
可以的,有的用这个做反向的用法。。。

网友L:
速度低,不建议。

网友M:
基本不能实现,谁给你指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