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串口发送和中断问题

楼主(2016-12-11):
用两块单片机验证SPI的通讯,一个单片机发送,另一个单片机接收,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问题 能实现该功能
我现在就是想让一个单片机A发送另一个单片机B接收   当B接收到数据时把数据再发送给单片机A,在写调程序的时候只要把发送中断使能打开程序就会跑飞,接收不到。如果把发送中断关闭就能正常接收,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SPI数据发送和接收是同步进行的,是个环形的数据链路

网友B:
如果全部使能中断,发送和接收会同时产生,所以中断使能需要处理一下。

网友C:
SPI中一个主机多个从机通讯,主机要有多个片选控制引脚,对应各从机的片选端

网友D:
主机要和哪个从机通讯,就使能哪个从机的片选端

网友E:
在高速数据的通讯时候就要注意信号的传输方式的

网友F:
都没有回答到点子上。发送中断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单片机 430是发送缓冲区空,即产生中断,估计楼主使用错了。一定要注意使用方法。

网友G:
你的IO是不是共用了吗?

网友G:
SPI和串口可能配置有问题了。

网友H:
这里应该是需要随时切换主机和从机状态的,估计是你这个干没切换状态过来。

网友I:
你用的msp430不用uar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