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采用超级电容作为供电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6-12-11):
我想用蓄电池给电路板供电,但是考虑工作时间,一节蓄电池容量不够,多节蓄电池并联又存在诸多隐患。于是考虑改用超级电容作为电源供电,但我对超级电容不是很了解……所以请问各位大神,用超级电容为电路板供电有没有问题呢,对放电速度该如何控制?我希望充一次电能至少持续工作150小时(大概5V,150mA放电)……不知道能否实现?

网友A:
5V 150mA 150H,这个超级电容的容量要很大才行,估计要几W法拉,体积也会很大。

网友B:
一节蓄电池容量不够的话,用法拉电容更不够。

相同体积下,法拉电容的容量比电池小得多。

网友C:
不考虑成本及体积的情况下,用超级电容没问题.放电速度跟负载有关,看你的要求,超级电容成本会非常高.

网友D:
可以用超级电容,计算好需要的电量,选合适的容量就是

网友E:
这个现在用的原来越多的了

网友F:
建议用锂电池,体积小,至少充电器电路有成熟电路,电池也是可控的。

网友:
5v150ma150h需要0.1125度电!能量密度最高的三元锂电 也要10节3000mah的18650体积

网友G:
超级电容就算了。成本会非常高的。5V放电,这样超级电容的效率也会大打折扣的。

网友H:
超级电容的能量密度比蓄电池低2~3个数量级,也就是说,要存储的相同电量,超级电容比蓄电池大几百倍。

弱弱问一句,为何不换大容量的蓄电池?

网友I:
电容的能比不可能大过电池!

网友J:
还是用电池吧 不论成本还是方案,肯定是电池好一点

网友K:
超级电容的早就听说了,不过现在还是锂电池为主导地位哈

网友L:
这个相关的电源管理电路的也要设计OK的菜可以,现在锂电池的应用为什么这么普遍的?就在于电源管理这一块的做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