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充放电,竟然不懂如何计算了。

楼主(2016-12-11):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一个提供瞬态大驱动电流的电路,不必计算,实验即可,先用大容量电容,比如1000uF或更大,然后换用小些的,直到继电器刚刚开始无法可靠吸合,然后向大的方向取一个标准值即可。注意电解电容的容量序列:100uf、220uf、330uf、470uf、1000uf、2000uf、2200uf、4700uf、6800uf等,在这里面选。
关于耐压,最好取1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提供瞬态大驱动电流的电路,不必计算,实验即可,先用大容量电容,比如1000uF或更大,然后换用小些 ...

我也想通过实验,但没有理论的话总觉得有点不靠谱,比如试验时样品没问题,但会不会批量时出现问题呢?会不会温度升高或降低时导致电容容量变化又出现问题呢。
我觉得最好是计算到理论值后再留出各种余量,那么这个电路就可以扛住各种使用环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通过实验,但没有理论的话总觉得有点不靠谱,比如试验时样品没问题,但会不会批量时出现问题呢?会 ...

所以才让你往大的方向选啊,这是留正余量,不行就留两级(根据容量序列)。计算的话,根据RC曲线截取继电器动作时间(这里也要留正余量),以C为变量,使充电电流在该时间点上瞬态电流大于等于继电器工作电流。直接计算要上微分方程,所以还是去实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才让你往大的方向选啊,这是留正余量,不行就留两级(根据容量序列)。计算的话,根据RC曲线截取继电 ...

最怕微积分了,看来还是做试验了

网友B:
记得电容是这样接的,吸合时电容提供大电流,吸合后通过R小电流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