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请问关于金升阳的一款RS485收发隔离器!

楼主(2016-12-11):
请问关于金升阳的一款RS485收发隔离器!

RS485

RS485

楼主:
请问一下,金升阳的技术工程师!

我再使用这个模块 连接了一个CH340的USB转232TTL。

然后TTL232转485.

楼主:
请问 这种模式,是不是会存在一些 连接不是很好的情况?

或者驱动能力不太好的情况?

因为今天我们加班搞测试IDE时候,发现有时候连接不畅通。

楼主:
模块使用的是 USB供电,后来迫不得已,赶紧去电脑城买了一根 帝特的 USB转485.
按道理来说 这两种应该没有什么不同的吧!

楼主:
在现场做测试的时候,一遍又一遍的试验,就是不出数据。

请工程师在此解答!

另外 关于模块的PGND要如何处理才有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现场做测试的时候,一遍又一遍的试验,就是不出数据。

请工程师在此解答!

我们周末不上班,所以不能及时回复您。我们的FAE稍后会为您解答的~

楼主:
好的!多谢

@mornsun

楼主:
请问 有没有比较权威一些的指点?

这个485 不是MODBUS协议。

就是自定义的串口通讯。

需要在AB之间并联电阻吗?

网友B:
1、我司的型号应该是TD301D485H-A,即自动收发的隔离485收发模块;若不是则此功能不能实现
2、外购的USB转485是不隔离的,这是主要区别,点对点通信一般不并联电阻;
3、希望能够测试一下通信总线、RXD、TXD的波形,做一下对比,确定问题所在;

楼主:
TD301D485H-A

是这个型号。但是是5V的,也就是 TD501D485H-A

因为是高铁上用的,所以,怀疑是不是干扰比较大。

另外,AB之间需要不需要并接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TD301D485H-A

是这个型号。但是是5V的,也就是 TD501D485H-A

AB之间为什么需要电阻?

网友C:
安装手册设计相关电路就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