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VBAT、VDD、VDDA以及VSSVSSA的区别和功能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2016-12-11):
STM32中VBAT、VDD、VDDA以及VSSVSSA的区别和功能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V BAT 是RTC用的。

网友A:
VDD VSS 就是平常的电源与地。

后面带A的都是模拟量的电源。

网友A:
数字部分 与 模拟部分要加上电感 或者π型滤波

网友B:
不外乎就是电源和地,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一般都会接在一起的。

网友C:
VBAT是电池供电,不用电池的时候,这个可以不接或者接VCC。

网友D:
VDDA,VSSA则是模拟部分的电源。VDD和VSS是数字电源

网友E:
有个问题,VDDA和VSSA必须要接吗?我不用ad这个外设,是不是就可以不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个问题,VDDA和VSSA必须要接吗?我不用ad这个外设,是不是就可以不接了。

VDDA和VSSA这个必须接,否则无法串口下载代码。

网友G:
VBAT,给后备区域供电,维持包括RTC/BKP寄存器等在内的一些数据等的保存。

网友H:
为什么还要有VDD1,VDD2这样的区别呢,电源和地都有好几个,搞不懂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还要有VDD1,VDD2这样的区别呢,电源和地都有好几个,搞不懂

VDD、VSS与
VDD_2、VSS_2、
VDD_3、VSS_3、
VDD_4、VDD_4
为什么要分这么几组呢?奇怪

楼主(2017-04-17):
现在问题是,不用VCC供电,单独Vbat供电,rtc可以运行吗?

网友A:
那当然可以了 不然 你断电之后 vcc就会断电 此时 RTC仍然可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