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卡的密钥可以可以更改吗

楼主(2016-12-11):
RFID卡的密钥可以可以更改吗

网友A:
这个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应该是固化的,无法修改,但是好像可以给一个空的写进去。

网友C:
这个 应该有一种配置位 是配置完以后是否再可烧录。

一次性烧写完之后 就可以不能也重新烧写 也可以配置为 可以重新烧写

网友D:
确实是可以**的。不存在无法**的情况。我记得学校的一些饭卡,水卡就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固化的,无法修改,但是好像可以给一个空的写进去。

这就是传说中的**吧。配钥匙的是不是就是这么干的呢?

网友F:
不可以更改,但是可以copy出来,写到空白的卡中。

网友G:
常见**办法:ID卡复制,ID卡除了复制也没有其他研究的了,毕竟太简单了。

网友H:
完全可以

网友I:
就看你有没有配置为写死了吧!

网友J:
ID卡属于大家常说的低频卡,一般大部分情况下作为门禁卡或者大部分大学里使用的饭卡,一般为厚一些的卡,是只读的,卡里面只保存有一串唯一的数字序号ID,可以把这串数字理解为你的身份*号,刷卡的时候,读卡器只能读到ID号,然后通过跟后台数据库进行匹配,如果是门禁卡,那么数据库里面就是存在这样的ID号,如果匹配上门就开了,匹配不上门就开不了。

网友K:
市面上常见的有ID卡和IC卡,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市面上常见的有ID卡和IC卡,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1、ID卡全称身份识别卡,是一种不可写入的感应卡,含固定的编号,主要有台湾SYRIS的EM格式、美国HID、TI、MOTOROLA等各类ID卡。频率是125KHz,属于低频。一般用于门禁;IC卡全称集成电路卡,又称智能卡。可读写,容量大,有加密功能,数据记录安全可靠,使用更方便,如一卡通系统、消费系统等,目前主要有PHILIP的Mifare系列卡。频率是13.56MHz,属于高频。
2、ID卡无法写,只能读取ID号;而IC卡是能读能写的,能加密,相对于ID卡使用安全很多,一般的使用,了解这两个区别就够了。

网友M: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见**水卡,饭卡,还是很有趣的。不过涉及到简单的加密,也没那么简单的。

楼主(2017-02-13):
引用 网友M: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见**水卡,饭卡,还是很有趣的。不过涉及到简单的加密,也没那么简单的。
...

是呀,看到一大堆的算法分析就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1、ID卡全称身份识别卡,是一种不可写入的感应卡,含固定的编号,主要有台湾SYRIS的EM格式、美国HID、TI ...

看到那种门禁卡,是很方便复制的,有点奇怪

楼主(2017-04-17):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固化的,无法修改,但是好像可以给一个空的写进去。

是了,配钥匙的就是复制个新的,把旧的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