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0.01元(功能说明)
开源基于CAN总线的Bootloader/IAP,含上位机及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6-12-11):
开源基于CAN总线的Bootloader/IAP,含上位机及单片机源码

楼主:
功能简介:
利用CAN总线实现对有CAN总线接口的设备进行固件升级;

楼主:
升级采用一键升级方式,傻瓜式操作,方便使用;

楼主:
用户可以自己修改上位机源码和下位机源码,实现固件的加密传输;
目前此项目包含了STM32F1,STM32F2,STM32F4系列单片机示例源码,后面会增加其他单片机源码;

网友A:
请问一下 这个有labview的源码吗?

楼主:
上位机界面程序目前是用Qt(C++)实现,后面会增加C#,Labview版本代码;

楼主:
使用步骤:
1,找到和你所使用的单片机对应的源码,比如为STM32F103芯片,用keil 5打开bootloader/RVMDK目录下的工程,检查下你的CAN总线引脚配置是否跟我代码里面的一样,若是一样的,则可以直接编译下载,若不一样,则需要更改CAN总线引脚配置部分代码;

网友A:
这个咱也必须支持一下,很强大的东西。

楼主:
2,和bootloader同目录下有个app目录,同样打开app/RVMDK目录下的工程文件,并编译工程,若一切正常的,那么在app/RVMDK/Output目录下应该会生成一个.bin文件,这个就是我们后面用来升级的固件;

楼主:
运行CANBootloader上位机软件后,点击“操作”->“扫描节点”,此时软件会弹出节点地址范围设置对话框,设置好扫描的节点返回,点击“确定”之后软件就开始扫描节点,同时将扫描到的节点显示在节点列表里面,选择列表里面的节点,然后再点击界面上的“打开文件”按钮,在弹出的文件浏览对话框中找到第2步编译出来的.bin文件,然后再点击“更新固件”按钮,此时就会开始固件更新,固件更新成功后,节点列表里面的节点固件类型会由原来的“BOOT”变成“APP”,到此固件更新完毕。

楼主:
,若当前固件是“APP”的情况下,一样是可以进行固件更新的,只是在更新固件之前程序会有一个固件跳转的操作,具体流程可以参考源码。

楼主:
图片如下

网友B:
是不是 需要把flash 分割为2个区域部分?

然后切换更新?

网友C:
看这种帖子 累死人

网友D:
不是说开源吗?源呢?

网友E:
我也是在等

网友F:
源在哪呀。。。

网友G:
很好的东西,标记!

网友H:
没看到东西啊。

网友I:
坐等开源,开源在哪呢,建议把资料放在首贴。

网友J:
开源基于CAN总线的Bootloader/IAP,是基于STM32的开源吗?我记得官方有例程的吧。

网友K:
光打雷,不下雨,悲剧呀。

网友L:
楼主是做广告的

网友M(2017-03-17):
谢谢楼主分享!我先保存着,有时间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