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有内部PGA的单片机吗?

楼主(2016-12-11):
请问 有内部PGA的单片机吗?

网友A:
有呢,有的单片机带内部PGA的,比如STC的就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呢,有的单片机带内部PGA的,比如STC的就有。

STC 有带PGA的???

我咋不知道啊!

网友C:
PGA是什么呢?放大器吗?我记得AD中有这个参数的

网友D:
现在许多单片机如MSC1210和C8051系列单片机内部都集成可编程数字信号放大器PGA

网友E:
PGA不是封装吗?PGA封装,英文全称为(Pin Grid Array Package),中文含义叫插针网格阵列封装技术,由这种技术封装的芯片内外有多个方阵形的插针,每个方阵形插针沿芯片的四周间隔一定距离排列,根据管脚数目的多少,可以围成2~5圈。安装时,将芯片插入专门的PGA插座。

网友F:
no,数字信号放大器PGA,可编程数字放大器

网友G:
有啊,就是见的不多。

楼主:
感觉赛普拉斯的片子不错。

不知道好不好买。

另外 如果开发电子称 是不是用这种的比较好?

网友H:
有,不过一般的放大倍数都是固定的,32位,64位,128位,再大也就没有了

网友I:
C8051的不少片子都是内部带PGA的

网友J:
内部带PGA的单片机,ad的精度都不会很高的。楼主对ad精度的需求怎么样呢

网友K:
现在一般ad都会带PGA的,但是单片机,确实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