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EMC的EFT时,系统工作不稳定,求教

楼主(2016-12-11):
做EMC的EFT时,系统工作不稳定,求教

楼主:
如题,这次做EMC不是之前帮别家的产品,而是自己设计的静脉显像仪。
系统电源是一个220转5V-2A的电源适配器, 为了过EMC专门卖的绿联的牌子
昨天做测试,很顺利的通过了 浪涌, 工频磁场,电压跌落, 这些
在过EFT的时候, 静脉仪的投影仪部分,屏幕图像闪烁,偏移, 紧接着系统当机重新启动

楼主:
解决尝试
1.电源线扣磁环, 一次性扣了3个     问题依旧,没有改善
2.在5V进入机器的地方,5V 和  GND分别串了6孔磁珠        问题依旧,没有改善
3.拆开电源适配器,在适配器的L\N两端增加了   10d471的压敏电阻,   l\n间还增加了  400V的 无极性TVS       问题有改善, 系统图像原先1秒1偏移,现在可以支撑15秒左右再偏移,  而且系统不会出现宕机, 但是测试仍然不通过。
   由于时间有限,没有长时间测试,不知道1分钟后宕机情况是否还会存在

楼主:
大家可以不可以讨论一下 如何避免啊?

因为我也遇到了类似于这样的问题

感觉这样的工程案例 非常有代表性!

网友A:
这个不太好控制!

因为一旦出现了问题 都是多方面的。

而且大部分都是靠经验吧!

网友B:
这个话题有点专业了,不懂,帮忙顶下!

网友C:
电源线扣磁环,确实见有的电源线上面套几个磁环,这么做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