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正弦波产生电路 不起振

楼主(2016-12-11):
各位大神,
  小弟用NJM4580搭了个正弦波正荡电路,在Mutisim 上面 可以仿真出波形,但是焊在板子上,怎么都不起振,电源电压5V ,输出电压在4.8V, 2脚为1.5V  ,3脚为0V

求指导。。。

网友A:
改用双电源。

网友B:
楼主,就算电路能动起来,单电源运放如何输出负半周?

网友C:
直流偏置不合适。

网友A:
立此存照。

楼主:
感谢 king5555  ,感谢各位!

是偏置问题。
king5555   的电路也仿真了

是对的,牛X .可是那值 怎么算的?

另外,自已也加了一个偏置的电路,有什么缺 点么 ?

这不就是双电源吗?R3和R7将Vcc分压为双电源,只不过是地与-v标注不同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king5555  ,感谢各位!

是偏置问题。

既然是仿真,你可以先按照King5555在3楼贴出的电路仿真一次,再按照首帖电路但改用双电源仿真一次,看两次频率是否相同。

网友B:
    任何双电源,如果将-Vcc标注为“地”,对地而言,就是单电源;反之,任何单电源中点标注为地,+Vcc和-Vcc对地而言,就是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