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初学单片机,请教io输出问题

楼主(2016-12-12):
下面是随便敲了个代码意思。在51里运行起来,为什么P1.1出来的方波高电平和低电平都占了快500us了,不应该是一个机器周期么?不解
void main()

      P1.1=~P1.1;

但是这样写:
void main()

P1.1=1
delay100us();
P1.1=0;
_nop_();
P1.1=1;
这时看到的低电平就是1-2us
请指教!

网友A:
你写的是C语言,不是汇编,一句C会被编译成N条汇编,你写纯汇编,时间就准确了。

网友B:
标准51的指令有1,2,4三种机器周期,何况还需要跳转

楼主:
我想不明白的是前面那个主程序里面我只写了一句取反,为什么要耗时500u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不明白的是前面那个主程序里面我只写了一句取反,为什么要耗时500us

上面已经说了,你C语言写一句,编译成汇编会变成N句。

网友C:
void main()

      P1.1=~P1.1;

是这个时候,P1.1输出高低电平各500us吗?
一:P1.1=~P1.1;这条语句一定不是一个机器周期,你编译后可以看到相应的汇编代码;
二:P1.1输出高低电平各500us,这个时间很单片机频率有关。

网友D:
不管汇编了,从语法上讲单节机在io口上来说应该出个方波,但肯定不是一个机器周期,51编译器有内部处理好的汇编语句但时间不应该是大到500us吧。排除时钟,中断,看门狗复位,这个试验没用51做过,但我用430做过没见这种情况。

网友D:
还有种情况是不是你观察的时候示波器触发没调好,导致看不到细节。按道理不应该大到500us

网友E:
芯片复位
系统运行环境设置
清除内存
跳转到C入口(_main)
void main()

      P1.1=~P1.1;     取反,好像只要一个CPU周期
}返回,跳转到地址0x0000,重复上面步骤

网友F:
你只有一个翻转,上电瞬间不能看到波形吧。while(1){  P1.1=~P1.1;}。你的方波估计应该是看门狗导致的

网友G:
你把编译器编译出的汇编指令贴出来,便于大家分析。最好把单片机型号报出来

网友:
单片机程序是顺序执行的,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结尾或者无限循环过程。
要不就是进入掉电模式等待中断唤醒,要不就用一个while(1)循环无限等待。
楼主的程序是会跑飞的。

网友H(2017-01-11):
差一个  while
void main()
{
  while(1)
       {
         P1.1=!P1.1;  //这里是按位取反
       }

网友I:
欢迎加入我们,我们是一群电子爱好者,网站有需要的资料 官方网站 http://1535yd1142.51mypc.cn:8888

网友J(2017-02-16):
13楼的正确

网友K:
13楼说的好

网友L:
如13楼所说,无主循环,所以执行取反后,一直往下执行,如果后面是00就是NOP,如果是0xff就是MOV A, R7,一直到程序最后,又从头开始,所以要500us。

网友M(2017-05-26):
延时函数是无法精确时间的
如果需要精确延时,建议用定时器,那是一定准的。

网友N:
void main()

      while(1)
      {
      P1.1=~P1.1;
       }

这样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