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区别,去方向!

楼主(2016-12-12):
大家好,本人理解单片机开发可以分成硬件开发,和软件开发,软件应该就是所谓的嵌入式吧。那这两个方向的以后发展都怎么样呢?想兼顾两者太难,在两者都懂一些的基础上从事哪个更好些?
大家说说各自的想法哈,再次谢过!

网友A:
恩,大概说一个方向,单片机硬件开发一般就是版图绘制,PCB设计等。单片机软件的话现在是比较少的,可能工业控制当中会有相关的单片机,但是现在嵌入式的发展是多一点,但是各有侧重,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所以你要大概确定自己想做什么,对于嵌入式,比如说驱动开发,应用开发等,也有细分的方向,硬件的话比如说射频电路,电源设计,等等也是有自己的细分在里面。两者都懂当然是比较好的,但是对于深入是不好的,最好是能自己侧重一个方向有深入,然后在知识面上也相应拓宽,这样感觉是比较好的。当然现在相对而言软件类的工具是比较容易找工作的,硬件类的稍微少一点,但是只要自己有一技之长,就不怕市场的检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大概说一个方向,单片机硬件开发一般就是版图绘制,PCB设计等。单片机软件的话现在是比较少的,可能工 ...

谢谢你的回答。
从网上看到一些人说硬件是越老越吃香,在国内是这样的么?
还有就是软件工作量真的很大么?年纪大一些之后干软件会特别累?
最后个人感觉软件似乎入门简单些。硬件入门难一些。是这样么?
硬件深入后都要搞哪些东西?像你说的,射频,电源,我听说还有什么信号完整性分析。
软件深入后是不是设计到操作系统,核心算法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从网上看到一些人说硬件是越老越吃香,在国内是这样的么?
还有就是软件工作量真的很大么 ...

不能说越老越吃香,只能说经验越多越吃香。软件会比较消耗脑力,但是每个工作必定都有自己吃苦的地方,这个毋容置疑。软件入门是会简单一点,硬件其实也一样,深入会比较难。硬件具体的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你说的几个方向都是比较重要的方向,也是比较难的方向,做好了就非常厉害了。软件的话如果对于嵌入式来说的话,基础的对于C语言,C++这些都是要掌握的,其中指针也是必须懂的。到后面,操作系统是必不可少的,现在基本都是基于操作系统的,但是对于嵌入式算法有时候要求并不会那么深,基本的一些算法要懂一般就可以,深入的一些像图的相关算法等等,了解就好,能懂最好,不能懂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说越老越吃香,只能说经验越多越吃香。软件会比较消耗脑力,但是每个工作必定都有自己吃苦的地方,这 ...

谢谢。看来你是做软件的?还有什么经验和建议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你是做软件的?还有什么经验和建议么?

我是想做嵌入式软件方向的。怎么说,我只能按照我个人的想法说说看。一方面就是c和c++是一定要非常熟悉的,基本语法,特别是指针难点的地方要搞清楚,c++中的虚函数,多继承这些东西。一方面是数据结构和算法,虽然不是从事算法工作,但是个人觉得只要是作为一个程序员,这方面都是要懂的,只是懂得深度不同。一方面就是针对嵌入式的,比如要熟悉ARM的架构,裸机开发,驱动开发等等。大概是这几个方面。其他的当然还有很多内容,了解和掌握一门脚本语言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加油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