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单层显示丝印和元器件

楼主(2016-12-12):
(无正文)

网友A:
D+Y,然后设置隐藏和显示的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D+Y,然后设置隐藏和显示的层

这个我知道的,比如我想布底层元件,除了屏蔽遮挡顶层外,我需要看到底层元件焊盘和编辑丝印,同时还要能看到顶层的元件的灰色外框以便知道顶层有电气连接的元件的位置,如果完全隐藏了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比如我想布底层元件,除了屏蔽遮挡顶层外,我需要看到底层元件焊盘和编辑丝印,同时还要能 ...

你说的这些都在那里面,可以自己摸索一下

网友B:
是不是按了Shift+S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比如我想布底层元件,除了屏蔽遮挡顶层外,我需要看到底层元件焊盘和编辑丝印,同时还要能 ...

那是Top Paste层,不是灰色框,和焊盘一样大的

网友D:
快捷键L,可以隐藏某些层

网友E(2017-04-11):
Shift+S, 单层。

网友F:
好象AD高版本单层显示时还有相关层会有灰色淡淡的显示的吧?
这方面Allegro要强多了,可以设置各种显示的组合ART层直接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