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ad转换

楼主(2016-12-12):
我用的PIC16f1825芯片,写了个ad转换的程序,下载到板子里面,一与电脑连接,电脑鼠标就不听使唤,不停地动,而且读出来的数据跟加进去的电压值相差较大,求大神开车!!

网友A:
仅仅是AD转换程序吗?通过什么和电脑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是AD转换程序吗?通过什么和电脑连接?

用异步通信的,已经解决了,是因为频率跟鼠标频率近似,干扰了鼠标。

网友B:
引用 楼主:
666,大神果然了得!

又是U转串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