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时钟精度咨询

楼主(2016-12-12):
C2000的TMS320F2806X系列的内部10MHz时钟的精度是多少?好像规格书上没有说明。另外用内部振荡器时钟做250K的CAN通讯会不会有问题?请多多指教~

网友A: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低速率的can通讯没问题的

网友C:
can 通讯的不是很熟悉的。

网友D:
使用外部的有源晶振精度高。

网友E:
规格书上肯定说晶振的误差的,只不过你没找到而已。手册上肯定会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规格书上肯定说晶振的误差的,只不过你没找到而已。手册上肯定会讲的。

恩,有说明。不过只说加了频率补偿后精度可以做到1%或更高,具体多高没具体说。

网友F:
精度要求高就用外部的有源晶振

网友G:
使用外部的有源晶振精度高

有源晶振的精度相当不错

网友H:
用有源晶振,精度高。

网友H:
CAN通信跟什么时钟没有关系。

网友I:
通信质量有关问题吗?

网友I:
分频之后通信质量可能保障不了。

网友J:
时钟精度跟晶振有关系。

网友J:
你的通信频率很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通信频率很高吗

250K通信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