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超薄电感推荐

楼主(2016-12-12):
求电感,7x7左右,要求 2mm高度,4.7uH,额定2.5A~3A,Rdc 50毫欧以内(理想30毫欧),越低越好,有这样的电感吗?请不要丢个品牌,求具体型号电感推荐。
已搜寻乾坤,美磊,奇力新,等等,基本Rdc基本都在70毫欧,求大神建议

楼主:
这个貌似沉降到PCB里面,有用过的吗?求厂商&型号

网友A:
厚度太苛刻了,没有绕线空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沉降到PCB里面,有用过的吗?求厂商&型号

它这个电感量很小,圈数少----可能就是直接从磁体中穿过去,导体可以做成扁的,厚度可以很薄。
而且它的厚度应该也超过2mm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沉降到PCB里面,有用过的吗?求厂商&型号

很明显PCB并没有打洞

网友A:
擦。。。。。打洞了的。。。。。

网友B:
价格接受的话可以低阻材料定做。

网友C:
没量的时候,自己买一体成型电感,把脚打直,把PCB挖空

在某宝上面看到一个6*5*3的一体成型电感,4.7UH 5.5A,24m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量的时候,自己买一体成型电感,把脚打直,把PCB挖空

在某宝上面看到一个6*5*3的一体成型电感,4.7UH 5. ...

没量,找现货,3mm厚度,从中间1mm出焊接引脚,找不到。。。引脚太脆,自己折易断,看来只能接受损耗发热了

网友D:
在淘宝上面看到0420-4.7UH 温升2.2A 饱和4A 4*4*2 一体成型贴片电感 丝印4R7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在淘宝上面看到0420-4.7UH 温升2.2A 饱和4A 4*4*2 一体成型贴片电感 丝印4R7

这个参数好像不容易达到。。。。。。。某宝卖家的数据不一定靠谱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量,找现货,3mm厚度,从中间1mm出焊接引脚,找不到。。。引脚太脆,自己折易断,看来只能接受损耗发热 ...

把PCB挖空,就能放下3mm了
或者用楼上上那个0420的,内阻会大,建议放大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