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串口发送太快问题

楼主(2016-12-12):
在做串口发送数据的测试,发现串口发送波特率调高会发生重复发送的问题(次数固定)。
后来调试了下发现时因为按键扫描时间为15ms,数据发送完,按键值还没被清除,所以再一次进入判断发送了。
想问下除了调低波特率和主程序中增加延时,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按键判断。增加发送判断标志位,按键抬起标志位才置位使能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判断。增加发送判断标志位,按键抬起标志位才置位使能发送

可以,解决了

网友A:
楼主简单介绍下如何解决的,方便别人借鉴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简单介绍下如何解决的,方便别人借鉴哈

简单来说,因为扫描这个间隔不能实时读取按键值,所以就按照你刚才说的加个按键待处理flag,在扫描函数里面赋值,主函数里面清除(如果已经处理)。这样就不会因为按键按下这个状态下事件重复执行了。
这是相对于按键单次触发来说的,重复触发的就不差这20ms的扫描间隔时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来说,因为扫描这个间隔不能实时读取按键值,所以就按照你刚才说的加个按键待处理flag,在扫描函数里 ...

网友B:
发现键按下,拷贝键值到局部变量,清除键值,再去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现键按下,拷贝键值到局部变量,清除键值,再去处理

恩,对的,压根不要加什么标记。标记这种东西,少用为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对的,压根不要加什么标记。标记这种东西,少用为妙

我这边的flag其实也就是个拷贝的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