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率和频率的换算关系

楼主(2016-12-12):
最近在用HFSS软件模拟差分微带线,设计要求传输速率为10Gb/s,那么在软件里应该设置多高的频率或是频率范围进行扫频呢(没找到Gbps这个选项,只有GHz)?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率10Gbps,的一半是频率5GHz,正方形波的。这样有错吗!

可是在实际传输中,码形是10100110……之类杂乱无章的,怎么可以简单的认为是两倍的关系呢?如何选取才能模拟实际传输时的情况。另外我听别人说在高频时,传输速率比对应的频率高,但是低频时则相反,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或者说来源依据是什么?
我个人的想法是用傅里叶变换,将非周期的码形转换成无数个频率叠加,但是不知道截止频率是什么?总不能将频率设为无穷来模拟吧
谢谢您的回复!欢迎讨论与指教

楼主:
频率Hz不是周期的倒数吗?可是这串序列都不是周期的哪来的赫兹的概念呢?就算广义的赫兹指单位时间内变化的次数,对应您这串序列也不应该是均匀分割的呀!还是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