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pdiusbd12 hid 64字节传输的例程哪位有

楼主(2016-12-12):
我在写d12的软件,hid接口,多谢

网友A:
应该是在HID报告描述符里面修改!
0x75, 0x08,             // Report Size (8 bits)
0x95, 0x40,             // Report Count (64 fields)

我也是在看USB,还没实际操作了,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B:
你好,我最近也在看USB协议,也是看到hid报告描述符这里就晕了,感觉太多专用格式了;
0x75, 0x08,             // Report Size (8 bits)
0x95, 0x40,             // Report Count (64 fields)
看上面这样注释,我不清楚,8和64对应的是0x08和0x40,但前面的0x75 0x95这个的意思是从哪里可以查找到呢?
关键就是前面这个数字是啥意义?我看圈圈教USB这本书里面描述的说这个前面是一个item,分成3节,高4位说明用途,中间2位说明总用途分类,最低2位说明后面的数据个数;
不知道我上面理解是不是正确啊?那是不是我主要去查找这个7和9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