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推荐pcb做板厂家,大家一起推荐。

楼主(2016-12-12):
网上打样厂家:      深圳嘉立创    方便,价格便宜,缺点不做单面板和铝基板,板子换颜色要加颜色费用100元,但是品质一般,原来丝印很差,现在还不错。 不做阻抗板
                               深圳顺易捷   方便,价格便宜,类似嘉立创。可以做单面板和铝基板,板子换颜色不单独收费,缺点出货时间比嘉立创慢1-2天。不做阻抗板

大家可以接龙推荐,还有批量线下做板厂家,比如精密板,阻抗板。

网友A:
只试过jlc,

网友B:
嘉立创  钻孔0.3以下 不建议哪里做了
华强北 类似嘉立创,高密度 多层 可以在那做
其他 没什么推荐的  好几家板厂 ,基本价格都差不多 ,精度 要求不高的 随便找家做了

网友C:
我们做精度高的都是在国兴快捷做的

网友D(2017-06-23):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  钻孔0.3以下 不建议哪里做了
华强北 类似嘉立创,高密度 多层 可以在那做
其他 没什么推荐的   ...

我们这边跟嘉立创差不多,交期比较准时,可以做做看

网友E:
华强PCB,
捷多邦PCB,
都是线上下单,感觉速度和质量、价格都还可以。

网友F:
很多板卡需要做0.25mm左右的空,嘉立创只能做到0.3mm,确实是一个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  钻孔0.3以下 不建议哪里做了
华强北 类似嘉立创,高密度 多层 可以在那做
其他 没什么推荐的   ...

各类铝基、陶瓷、铁基、铜基板等特殊板,主要产品有单面单层、单面多层、双面单层、双面多层等大功率led贴片金属基板、插件式金属基板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照明(如路灯照明、草坪灯、日光灯、舞台灯光等)、电子、机械、通讯、汽车等有散热需求的行业领域。

网友H(2017-08-23):
同等价格下:JLC的质量堪忧,过孔不盖油,位置还不正。断线,短路都碰到过了。HQPCB稍微好一点,其他的没有尝试过。

网友I:
金典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