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热插拔接口的保护?

楼主(2016-12-12):
工作中设计了一种子板和母板对接的方式。在使用过程中根据需要插入对应数量的子板。但是使用的时候发现,子板带电插入有很大的概率会烧坏芯片,包括母板上的主芯片和子板上的主芯片。

查了一些关于热插拔的资料,好多都是推荐使用专门的热插拔芯片的。在实际中不是很现实。

所以想咨询一下,有没有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法来实现热插拔?

网友A:
把你的接口具体描述一下,那种类型,包括电源来源和走向等等。才能帮你找一种合适的保护方法或者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接口具体描述一下,那种类型,包括电源来源和走向等等。才能帮你找一种合适的保护方法或者电路啊 ...

普通的简易牛角连接器。  3种电源,分别是 24V ,12V,3.3V,都是从母板输出。 其余的有6根3.3V的信号线用于数据交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普通的简易牛角连接器。  3种电源,分别是 24V ,12V,3.3V,都是从母板输出。 其余的有6根3.3V的信号线用 ...

不清楚你为什么要将这3种电源如此设计,如果3.3V直接给MCU供电的话,是非常容易烧掉MCU的。当插入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为什么要将这3种电源如此设计,如果3.3V直接给MCU供电的话,是非常容易烧掉MCU的。当插入的时候 ...

因为子板上这3种电源都是需要的。

如果在子板和母板上电源放置TVS管,信号线放置ESD,是否会有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子板上这3种电源都是需要的。

如果在子板和母板上电源放置TVS管,信号线放置ESD,是否会有效果? ...

这种卡件设计模式都是取一个电源,如24V到子板上,然后在子板上再生成所需要的电压,数据接口可以适当考虑增加TVS管之类的保护器件,因为在上电过程中数据是不流通的。

网友B:
感谢分享

网友:
LT4363。热插拔芯片。

网友C:
必须在电路、接插件、软件(如果有的话)等多方面考虑,原则是热插拔的板子在插拔过程中本身不能有能量输出以及任何外部电气通路,电源和接口是最要关注的地方。

网友D:
看了这个~~~就想起以前搞的热拔插~~~各种烧~~~ 后来使用一个接通信号控制MOS 好了些,但是最后还是使用了热拔插IC  比较  稳妥,   信号搞成了网线。。。。

电源确实如上~~~ 选最高电压的哪路来DC-DC

    牛角器定位的插件~~~~  死贵~连线带加工超过35一对~~   还要预定位件,用激光加工出来的不是很理想,有时会撞伤,后边开模具生产定位件,才比较稳定。。。。。

网友A:
热插拔专用芯片成本比较高啊,如果对于插件比较多的情况下不划算的。

网友E(2019-02-25):
解决了吗?

网友E:
子板的电源要从母板引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