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湿器EMI问题,高手请指教!

楼主(2016-12-12):
1.7M的加湿器,1.7M和3.4M的地方有点高还有后面25M左右的,我变压器加了屏蔽,然后加了磁环,然后雾化电那边加了屏蔽。

网友A(2019-07-10):
1.7M ,3.4M ,25M属于传导范围。屏蔽作用有限。
改善思路:
1、共模滤波器
2、驱动开关管加rc或单片机驱动脚加电容
3、电源部分,电解电容应该用到位了,还要注意并联一个mlcc 10nf 1nf 100pf的使用。最好是cog的ml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