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S是如何编译的,为什么代码出来占内存很大

楼主(2016-12-12):
请问CCS是如何编译的,为什么代码出来占内存很大?
我大概就编了1000行左右的代码,占用内存12k
代码上已经能用1个字节的就没有用2个字节的变量来代替

请问各位大神:
1、有没有编译什么库进去?
2、这类型的资料在哪里可以查看?
3、如何可以优化代码,再压缩内存空间呢?

谢谢!

楼主:
发现一个情况:
功能:都用按键点亮LED灯
①直接配置寄存器实现功能的工程内存很小
②使用库函数实现功能的工程内存很大,是直接配置寄存器工程内存的5倍。。。。

如果内存很欠缺的话,是不是可以在代码中使用直接配置寄存器去写一部分的代码,这样就能省出内存来了,请问大神们,这样可以吗?
有没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都可以的。
用库上手快,能够尽快开发出产品。
用寄存器上手慢,但是省资源。

网友B:
这个你用优化了吗?

网友B:
内存空间优化试试。

网友C:
这个是不是需要优化下算法的

网友D:
是不是有优化程序?

网友D:
编译的占用内存过大,变量也有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存空间优化试试。

怎么使用内存空间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需要优化下算法的

算法不多的,主要是逻辑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编译的占用内存过大,变量也有原因。

变量就占了最多300个字节,看内存窗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量就占了最多300个字节,看内存窗口的

改变一下优化级别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一下优化级别试试

可以是可以改变优化级别,就怕优化的代码对功能实现有影响
还没找到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是可以改变优化级别,就怕优化的代码对功能实现有影响
还没找到思路 ...

一般不会有影响的。如果功能不复杂可以试试。慎用最高级别的优化就行

网友E:
这个代码大跟你的函数有关系。

网友E:
楼主的变量是不是定义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有影响的。如果功能不复杂可以试试。慎用最高级别的优化就行

群主,之前一直用的是debug模式,然后改用release模式之后,发现减少了6k,只是不明这两种模式的区别,因为在release模式下, 单步调试、打断点什么的基本调试都是可以,不知道两者区别在哪

之前感觉自己方向不定,在找占内存的库和怎么去优化,例如printf函数是没有用到,然后发现其实在CCS的properties设置里面,全部都有,但是我没找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群主,之前一直用的是debug模式,然后改用release模式之后,发现减少了6k,只是不明这两种模式的区别,因 ...

淡定。等有经验了就好了,或者你提前在网上发帖问问

debug模式生成的文件比release模式生成的文件多一些调试信息

网友F:
看实际生成的.bin文件的大小,或者看map文件中的信息。再次进行优化。

网友G:
430能改变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430能改变优先级??

可以改变优化的级别

网友H:
debug模式生成的文件比release模式生成的文件多一些调试信息

网友I:
改变优化级别

网友D:
你的库没有编译进去吗?

网友D:
设置CCS的优化程序,能不能减小代码大小。

网友J:
这个看下变量等的设置的,还有调用的其他函数的,,

网友J:
这个还包含使用的库函数的,,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库函数的使用的。

网友K:
这个看来调用的库函数非常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还包含使用的库函数的,,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库函数的使用的。

其实直接调用库函数和直接配置寄存器所使用的资源是差不多的,因为库函数或者直接配置寄存器都是调用32位的地址,所以占内存不会很多我也试过自己封装函数,不使用库函数,然后编译出来的比使用库函数的内存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看来调用的库函数非常多的

是的,全部代码都使用库函数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