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声控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2016-12-12):
请大神分析下,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稳态时,两个三极管的状态。有声音信号时,三个三极管状态的变化。如果想加大输出幅值,该怎么调整元器件的值?谢谢!!

楼主:
求大神能不能简单的分析下电路,谢谢!!输出脚想得到一个单片机IO口识别的高电平,无声音时是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大神能不能简单的分析下电路,谢谢!!输出脚想得到一个单片机IO口识别的高电平,无声音时是低。 ...

第一个三极管一开输出的是2.85V,也就是信号可以在2.5V压范围内跳动,进行第一次放大后,信号进入第二个二极管,第二个二极管正常情况下饱和,输出为零,当有信号输入的时候基级输入变小,输出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三极管一开输出的是2.85V,也就是信号可以在2.5V压范围内跳动,进行第一次放大后,信号进入第二个 ...

谢谢!您分析的是正确的,我仿真试过了,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我还是不大明白。有声音信号时,输入变小,输出变大,此时C8上的电压详细是怎么变么的。没声单时,此时Q2饱合,C8的左端压降接近于0V,当输入变小,输出变大,此时C8左端电压上升,电容充电,这时电容两端电压是怎么大变化,在次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分析的是正确的,我仿真试过了,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我还是不大明白。有声音信号时,输入变小, ...

其实具体怎么变化,不用去考虑,这就是一个高通滤波或者隔直的电路,只要信号满足通过的条件,就可以在输出端测到信号!

网友B:
前面一个是放大,后面一个是检波。

网友C:
两级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具体怎么变化,不用去考虑,这就是一个高通滤波或者隔直的电路,只要信号满足通过的条件,就可以在输 ...

怎么提高输出的幅值大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提高输出的幅值大小?

输出直接从c8引出吧,你后面分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