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堵转检测

楼主(2016-12-12):
各位,手头项目,有各种马达,驱动电流和堵转电流不同。之前的方案,通过采样电阻来判断马达是否堵转,这样做的弊端,驱动电流就很大的,会误认为是堵转。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来区分马达是正常驱动还是堵转?
非常感谢。

网友A:
要么去学习各种不同马达的驱动电流大小,来区分堵转还是驱动。

另外还有一个参数你搞忘了——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去学习各种不同马达的驱动电流大小,来区分堵转还是驱动。

另外还有一个参数你搞忘了——时间。 ...

比如说,小马达正常是800mA,堵转1A,大马达正常是1.2A,堵转1.4A。这样的话,设置堵转电流为900mA,大马达正常情况下也被认为是堵转。
时间的话,是检测到900mA,便开始计时,维持3S以上,便关断。

因为这种马达是DIY的,所以一个程序需要识别马达正常还是堵转。

能否使用运放之类的,通过检测波形来区分。我搭建了运放,效果不是很好。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还需多多指导。

网友A:
运放得滤波,不然电流波形出来全是毛刺,你可以用个小单片机,用AD来做,这样时间和幅度信息就都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得滤波,不然电流波形出来全是毛刺,你可以用个小单片机,用AD来做,这样时间和幅度信息就都进去了。 ...

现在是使用单片机,用了一个R050的采样电阻采样,使用AD读取电压来区分正常和堵转。

幅度信息应该就是通过采样电阻得到的电压吧?

刚开始说的“学习”,仔细想了下,思路确实很棒,不过手头这个方案使用不了。

网友A:
对,滤波要做好。大小电机还可以做个跳线选择来判断,程序里吧参数自动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滤波要做好。大小电机还可以做个跳线选择来判断,程序里吧参数自动改一下就好了。 ...

可能是我的描述不完整,马达的种类不止这两个,有好多种,参数跨度也比较大,其实功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问题点是马达可以DIY,所以使用AD来区分不是最佳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说,小马达正常是800mA,堵转1A,大马达正常是1.2A,堵转1.4A。这样的话,设置堵转电流为900mA,大马 ...

你的电机也太差劲了吧,堵转和不堵转区别这么小,算起来效率才10%。
实际的电机可不是你说的那样。一般电机空载和堵转电流相差几十倍,带载和堵转电流也相差几倍以上。
比如电机正常带载电流是1A,那么空载电流一般在200mA以下,堵转电流在5A以上。

网友B:
一般电机正常启动时的电流会有一个高峰,而堵转时电流是持续上升到最大值

网友C:
之前我也搞过类似的东西,电机堵转是1A,平时带载工作时是400mA左右,通过电阻与运放输入单片机AD脚,当单片机检测到850mA以上时(延时1.5秒),认为是堵转,直接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机正常启动时的电流会有一个高峰,而堵转时电流是持续上升到最大值
...

是,实际电机不是那样,我是举个例子,旨在说明不同种类的电机均能通过一种方法或者同一个程序来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也搞过类似的东西,电机堵转是1A,平时带载工作时是400mA左右,通过电阻与运放输入单片机AD脚,当单 ...

这个可以直接使用采样电阻搞定吧?串联一个R050到地,然后测量另外一端的电压到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