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上买的MP2307模块很小那种,空载时都发热

楼主(2016-12-12):
(无正文)

网友A:
是这个吗?我用过几十个,蛮好的.大电流时加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吗?我用过几十个,蛮好的.大电流时加散热.

是的,一模一样,我买了三个都是这样的

网友B:
换个镍基电感就可以了,这种是铁氧体,5~500K频率范围,但是超过100K磁损耗较大,所以电感热,IC也跟着热

网友C:
这个价格这么低,成本压得很低,产品质量会有问题的,一般用用可以,但是作为产品或者要求高的,还需要买质量好的,或者自己做,才用正品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