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输入,输出两路同频相位相反的方波

楼主(2016-12-12):
大神们,请问有什么芯片,可以实现一路方波输入,输出两路同频相位相反的方波呢?用于驱动双路MOSFET,信号频率可达2MHZ。

网友A:
你是想要GATE-DRIVER?很多厂家有这类产品,不过似乎能跑到2M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要GATE-DRIVER?很多厂家有这类产品,不过似乎能跑到2M的不多。

是的,我用施密特反相器产生一个2MHZ的方波,要通过一个驱动把这方波变成两路互补的方波驱动MOS管。试过直接加在MOS管,方波会变形。

网友B:
有所谓的MOSFET-Driver,Peak电流2A的不知道是否够楼主用,参考下SGM4800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所谓的MOSFET-Driver,Peak电流2A的不知道是否够楼主用,参考下SGM4800x

要测试下才知道,我用的频率是2MHZ。如何买到样品呢?搜了下淘宝,好像找不到。

样品直接向原厂申请即可,淘宝上极少买到真货芯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要测试下才知道,我用的频率是2MHZ。如何买到样品呢?搜了下淘宝,好像找不到。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