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l studio 7安装问题

楼主(2016-12-12):
我是从atmel网站上下载的最新版本1188版,电脑系统是win7,安装时总是提示不能安装KB3033929补丁,我把电脑管家也关了,从微软网站上也下载了KB3033929补丁,也下载安装了,可总是提示这个补丁没装,所以就进行不下去。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A:
我的电脑也是这个问题,装了好多次都是这样,最后放弃了。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的电脑是WIN7,32位。

网友B:
下载对应补丁装好,就可以装软件了啊。上图就是少了补丁KB3033929.我在设备上装过,就是软件太大了

网友C:
换个时间段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