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芯片防反冲电路问题

楼主(2016-12-12):
大神,
  今天看了DRV8701     DATASHEET推荐的防反冲电路,想来想去没想明白,里面的BJT貌似从头就没开始工作,请大神指点原理是如何的,十分感谢!
  注:内部VM引脚和VCP引脚的关系是差了两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1uF放电的时候。

多谢,
  实在想不明白、、、、貌似其中NPN三极管一直没有工作

网友B:
它的功能是,IC没有供电的情况下,避免转动的电机变成发电机。

网友B:
IC有供电,它并不能防止电流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的功能是,IC没有供电的情况下,避免转动的电机变成发电机。

嗯,大概是这样,就是停机,然后推动电机时防止变成发电机,防止发电抬升VM电压,从而影响电路板上其他电路。但原理实在想不通,给TI工作打电话,对方貌似也是搞不动。
  多谢啊!

网友B:
那个三极管的作用我也没有看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1uF放电的时候。

感觉它把VM脚拉成-1.5V的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