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室电热器需要配触电保安器吗?

楼主(2016-12-12):
AC, ip
浴室里有一个这种样子的电热器 ,2000W, IP24。我没打开过。估计里面是电热丝之类东西吧!请问我要不要给它接个漏电保安器?就是那种和插头一体的。
谢谢!

网友A:
浴室较潮湿,加个漏电保护有利无弊.
不过那东东效率不高,澡都洗完了,房间还没热,哈哈,不如浴霸,4个红外灯一开就热.

网友B:
没啥用,不如多多放会热水,热得也挺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浴室较潮湿,加个漏电保护有利无弊.
不过那东东效率不高,澡都洗完了,房间还没热,哈哈,不如浴霸,4个红外灯一 ...

帮我搜个好一点的串口示波器电脑软件,
不要加帧头帧尾的,
比如串口收到0x00就显示最低,收到0xff就显示最高,

网友D:
楼上的楼上的.......楼上,还是按上好,毕竟不贵,还可以当电源开关用
楼上的跑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帮我搜个好一点的串口示波器电脑软件,
不要加帧头帧尾的,
比如串口收到0x00就显示最低,收到0xff就显示 ...

串口示波器 1.0.2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之前也搜到过,看到“注册”两个字于是就没下载

网友E:
如果家里配电盘已经用了带漏电保护的空开,那就不必再装了。不过要注意的是,有些电热器用的“石英管”发热棒,如果工作时石英管溅到水,可能会炸裂哦,所以浴室不是所有电热器都适合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