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可以写入汉字吗

楼主(2016-12-12):
(无正文)

网友A:
本质上还是二进制代码的。只要是可以转换为二进制代码,就是可以存储的。

网友B:
肯定不行!

这个还是需要字库芯片的!

否则 你存入的区位码,又得需要转换或者掉处理区位!

肯定不好弄!

网友C:
完全可以呀,我记得有人把字库都烧到24cxx里面中的。

网友D:
汉字的本质都是编码,只要你的芯片支持汉字编码,就可以读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汉字的本质都是编码,只要你的芯片支持汉字编码,就可以读出来的。

常规的编码是0-255,我记得是字符串的编码,汉字的编码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F:
汉字用的是Unicode编码,可以转换为ASII码的。

网友G:
计算机中汉字的表示也是用二进制编码,同样是人为编码的。根据应用目的的不同,汉字编码分为外码、交换码、机内码和字形码。

网友H:
根据国标码的规定,每一个汉字都有了确定的二进制代码,在微机内部汉字代码都用机内码,在磁盘上记录汉字代码也使用机内码。所以说,24C02是可以写入汉字的

网友I:
一般使用的汉字编码是什么呢?

网友J:
现成的汉字编码太多了,有好几百种,每种都可以转化为不同的二进制码的。

网友K:
可以啊,不过程序不好搞

楼主(2017-04-18):
引用 网友A:
本质上还是二进制代码的。只要是可以转换为二进制代码,就是可以存储的。 ...

直接下载别人闹好的字库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