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ED驱动

楼主(2016-12-13):
现在手头有6个LED要驱动起来,要能调节光,我看它电流很大,所以纠结该怎么设计?我想的是并联的方式,电位器改变两端电压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
并联电流会不会太大?还是采用串联?

楼主:
可以使用LED驱动芯片吗?

网友A:
可以使用,1.采用恒压驱动,6个led串联或者3个串联再并联(看你的驱动输出电压和灯珠的电流而定)加限流电阻,改变电阻的值就可以调节亮度,2.采用恒流驱动,同上

网友B:
串联,恒流驱动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