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单片机开漏输出

楼主:
我的单片机用的3.3V供电,然后我开漏输出,开漏上拉电阻接5V有没有问题?

网友A(2016-12-13):
大多IO都有钳位二极管的存在,所以上拉电阻到5V,实际输出是没有5V的,大约是3.6V左右

网友B:
详细参数参考官方手册DSXXXX,详细看GPIO那一章节。应该可以做到5V的电压。要看管教是不是FT.

网友C:
接上拉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一般简单的电平转换都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