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死机

楼主(2016-12-13):
现在tim1输出固定频率的pwm,我在其中断里计数几个脉冲后置为强制输出低电平,然后几个脉冲后恢复,在示波器里看到短暂达到效果后死机或者重启,求解

网友A:
程序的问题,操作某个内存不当,然后死机重启了。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肯定有几句代码影响的,慢慢的屏蔽代码,找到这个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的问题,操作某个内存不当,然后死机重启了。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肯定有几句代码影响的,慢慢的屏蔽代 ...

先谢谢了,屏蔽代码指的是中断里的还是哪的,因为这是我从别人写好的程序上改的

网友B:
看看有没有什么指针操作的代码或者数据操作的不当的地方。

网友C:
你把强制输出低电平那几句代码去掉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把强制输出低电平那几句代码去掉试试看;

我也猜是这个问题,既然做了PWM的功能,应该就不能做普通I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强制输出低电平那几句代码去掉试试看;

屏蔽掉可以了,但是实现不了功能了,而且强置输出模式不是改的ccmr1寄存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猜是这个问题,既然做了PWM的功能,应该就不能做普通IO了。

强制输出模式不是修改的ccmr1寄存器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强制输出模式不是修改的ccmr1寄存器吗

修改占空比较好

网友E:
为何要强制低电平呢,如果那个端口是不适合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要强制低电平呢,如果那个端口是不适合低电平。

本身tim1输出互补的pwm,我看到tim1_ccmr1有强制输出模式,可以强制输出低电平,我寻思用这个来实现关闭pwm输出,但是通过示波器看到仅能维持很短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