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F412ZG】——F4系列的入门级NUCLEO

楼主(2016-12-15):
上周看到@dirtwillfly  的回帖才知道F4系列内部居然也分三个系列,然后就去官网科普了一下。

高级、基础、入门系列,入门系列是基于最低成本考虑的 STM32F4系列,尺寸最小、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具有卓越的动态功耗效率。这次的主角F412ZG NUCLEO 就是此系列的。

来看下F412ZG NUCLEO 的资源概括:

      NUCLEO-F412ZG基于144管脚LQFP封装,可运行于工作频率100 MHz、支持浮点运算单元的Cortex®-M4内核,在运行和停机模式下实现出色的低功耗性能。
      STM32F412单片机利用大量数据获取模式(BAM)将批量数据处理进行功耗优化,将动态功耗效率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BAM允许通信外设实现批量数据交换,同时器件的其它部分(包括CPU)可保持在省电模式。

       性能: 在100 MHz频率下,借助意法半导体的ART加速器,STM32F412 MCU能够实现125 DMIPS/339 CoreMark性能,并实现了从Flash存储器零等待执行。 DSP指令和浮点运算单元扩大了产品的应用范围。
       功效: ST该系列产品采用意法半导体90 nm工艺,使用ART加速器和动态功耗调整功能,从Flash存储器执行指令,运行模式下可实现低至112 µA/MHz的电流消耗。 停机模式下,功耗低至18 µA。
       集成度:STM32F412单片机内置高达512至1024 KB的Flash存储器和高达256 KB的SRAM。
      具备从48到144引脚各类封装。
      4路USART,速率可高达12.5 Mbit/s
      5路SPI(与I²S复用 ),速度高达50 Mbit/s
      4个I²C,高达1Mbps
      2x CAN(2.0B有效)
      所有封装都带1个SDIO,时钟高达48MHz
      1个全速USB 2.0 OTG
      2个全双工I²S,最高32-bit/192 kHz
      3个单工I²S,最高32-bit/192 kHz
      2个数字滤波器,用于∑Δ调制器
      4个PDM接口,支持立体声麦克风
      速度高达2.4 MSPS的12位ADC,
     14个定时器,频率高达100 MHz的16和32位定时器
     硬件随机数发生器
可以看出,虽然是F4的入门产品,可是一点也不脱离F4啊。

NUCLEO-F412ZG的板子沿袭Nucleo的风格,相比Nucleo 64,除了引脚资源更丰富外,我觉得最合适的变化就是stlink的接口变成micro usb的了,随便找根手机数据线就可以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入门级的定位,把网络接口部分省掉没有焊接。不过如果需要,自己可以焊接

上两图是F767 NUCLEO,已经焊接好了的,QFN24封装的LAN8742A-CZ-TR。

接下来就是用这块NUCLEO-F412ZG来跑个分,移植coremark,这个过程开始走得很曲折,详见帖子“NUCLEO-F412ZG】移植Coremark失败,求解---(问题已解决) ” 也要感谢@paderboy  的指点,原本因为堆栈大小设置不合适卡住了。

在没任何优化的情况下跑分:

开启keil的优化后再跑,

距官方IAR的339差了70多分,难道是IAR和keil的区别。。。

网友A:
对啊,不同内核的都分三个级别,高大上系列,普通系列,廉价系列。

网友B:
确实是编译器的区别,,MDK编译出来的基本分数低几十到几百分

网友A:
你见的多了就会发现,ST的板子的PCB就那么两三种,如果是144PIN封装用的板子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上面焊接的东西不同,有的被空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