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资料分享月】在NuTiny-EVB-M058S板上实现数码相框功能

楼主(2016-12-13):
手中有一块新唐出品的NuTiny-EVB-M058SSAN-LQFP64 V2.1开发板,一直也没有怎么使用。后来又买了一块M0516旗舰开发板,它使得自己突发奇想要参考M0516的数码相框程序把它移到M058上来实现。
我们知道 M0516M058S均属于M051系列,两种的主要区别如下:
芯片型号
Flash Memory for program code
embedded SRAM
M058S
32K bytes
2K bytes
M0516
64K bytes
4K bytes
在实现数码相框方面,这两者的差别是无足轻重的,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其次要考虑的问题就是TFT液晶屏的差异,本人所以的是2.4寸的TFT液晶屏,且采用8位数据传输模式,而M0516旗舰板所用的是3.2寸屏,并采用16位数据传输模式,这样使得它的处理速度要相对快一些,而8位数据传输模式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它有利于节省GPIO口,并能减少连线工作量。
液晶屏的接口电路如图1所示。
1 液晶屏接口电路
        液晶屏与M058S的连接关系如下:
        DATAPORT_H   P2
        LCD_RS        _P35
        LCD_WR       _P36
        LCD_RD       _P37
        LCD_CS       _P10
        LCD_RST      _P12
        HC573_LE     _P00
        SD卡与M058S的连接关系为:
        SPI0MISO    _P16
                SPI0CLK)     _P17
                SPI0MOSI    _P15
                SD_CS            _P14/13
    经过对程序LCD.CLcdWriteBus( ) 并行数据写入函数的修改,其内容如下:
VOID LcdWriteBus(UINT8 VH,UINT8 VL)         //并行数据写入函数
{
  // HC573_LE(1);
        LCD_DATAPORT_H=VH;                        //先将低8位数据送出
        LCD_WR(0);
        LCD_WR(1);
        LCD_DATAPORT_H=VL;                        //再送高8位数据
        LCD_WR(0);
        LCD_WR(1);
}
由于采用的是2.4寸屏,应将main( )主函数中的液晶显示器类型由3.2寸改为2.4寸,即 LcdTypeSet(LCD_TYPE_24);
修改程序后,在进行编译时将芯片类型改为M058SSAN即可。
将程序下载到芯片内,在连线正确的情况下即可观察到正常的显示效果,具体效果如下图所示。
此外,在M0516转换板损坏时,还用先前买的YBDZ转换板替代次Smart M05X转换板,起初怎么也不能正常显示。后来才发现是缺少复位处理,将YBDZ上的RST与旗舰板上P3.5连接,然后通过按K4键来复位处理就可执行显示功能了。
2 图像显示效果

网友A:
SD卡需要一个文件系统吧。

网友B:
16位的传输模式驱动起来还是非常的快的。

网友C:
貌似采用的是并口啊,这种耗费IO,不过速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位的传输模式驱动起来还是非常的快的。

没错,但如果不是开发板的话,8位传输模式更节省GPIO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采用的是并口啊,这种耗费IO,不过速度很快。

实际是介于并与串之间吧,优劣参半,取舍之间!

网友B:
楼主的代码写的还是很不不错的,模块化,方便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卡需要一个文件系统吧。

是,否则没法存大的图片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