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资料分享月】使用NuTiny-SDK-M451实现数码相框

楼主(2016-12-13):
曾在NuTiny-EVB-M058SSAN-LQFP64 V2.1开发板,用M0516旗舰板的例程实现了数码相框功能。这次决定在新唐的NuTiny-SDK-M451开发板上实现数码相框功能,程序是基于M451迷你板的例程,所用显示2.4寸TFT液晶屏。
在微控器方面,两者的区别功能的实现上是没有影响,相对来讲NuTiny-SDK-M451开发板上的M453VG6A要比M451RG6AE的资源要更丰富些,M453VG6A100脚封装,而M451RG6AE64脚封装,可见以M453VG6A实现数码相框功能后,尚能添加更多的其它功能。
本人所用的是2.4寸的TFT液晶屏,并以8位数据传输模式工作,因此需对 LCD.C的程序稍加修改,主要是将:
STATIC UINT32 g_unTFTDataMode        =TFT_DATA_16BIT;
改为:STATIC UINT32 g_unTFTDataMode        =TFT_DATA_8BIT;
此外,要将LcdInit()函数中的:
/* 设置当前驱动为16位模式 */
LcdConfigure16BitPins();
改为:
/* 设置当前驱动为8位模式 */
g_unTFTDataMode = TFT_DATA_8BIT;
LcdConfigure8BitPins();
并注销掉对TFT液晶屏的驱动芯片ID值的识别处理。
运行修改后的【TFT】【颜色显示】程序,则能够实现正常的显示功能。
此时,似乎数码相框的实现已无问题了,然而却做了一星期也没实现。最终只能由SD卡来找原因。为了方便,只用了一个SD卡座来插卡测试SD卡的读写功能及文件系统的读写功能,经测试一切正常。再连上液晶屏居然显示图片了。高兴之余又把SD卡座的线连回到液晶屏的卡座上,竟然又不显示图片了。
后来用STM32F411又搭建了一个数码相框,使用液晶屏上的SD卡座是能显示图片。又仔细查看了一下M451迷你板,它的SD卡座也不是在液晶屏上,是否这就是原因之一呢?
使用根目录和子目录显示的用法如下:
/* 显示SD卡根目录中2.bmp */
BMP_Decode(0,0,"1:/2.BMP");
/* 显示SD卡Picture目录中3.bmp */
BMP_Decode(0,0,"1:/Picture/3.BMP");
使用SD卡字库显示信息的语句如下:
f_mount(FATFS_IN_SD ,&g_fs[1]);
LcdCleanScreen(WHITE);
LcdFill(0,0,LCD_WIDTH-1,20,RED);
LcdShowString(80,3,"位图显示",YELLOW,RED);

1BMP显示效果

2使用SD卡的字库显示

3 JPEG显示效果

4 GIF动画显示

网友A:
用的FATFS文件系统啊,高大上啊,还没学会移植这个呢。

网友B:
不知道用这个来做刷新率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用这个来做刷新率怎么样

还可以!

网友B:
可以做成个播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成个播放器。

是,没问题。有机会把它改为串口屏,否则连线太麻烦。后边正确再为它配个MP3播放就全了。

网友C:
472的板子也不错,应该比451还给力。

网友D:
有意思,等我找个液晶屏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2的板子也不错,应该比451还给力。

好像M472更适合网络通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没问题。有机会把它改为串口屏,否则连线太麻烦。后边正确再为它配个MP3播放就全了。 ...

改串口屏需要再做个转换的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串口屏需要再做个转换的板子吧。

可以先用线搭一个,最后成型再做板子。

网友E(2017-01-17):
不错,学习一下,我也准备做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