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大家关于电阻分压的一个问题,RT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2-13):
你是不是用万用表侧量的?
从电路图看应该是交流信号,建议使用示波器重新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用万用表侧量的?
从电路图看应该是交流信号,建议使用示波器重新测量。
...

目前条件下,该电路只是输入直流信号,也就是说,电容那里相当于断开,相当于两个电阻分压60v,但用万用表测量出来如图片上所示,所以一直在纠结,少掉的那部分压降跑到哪里去了。

网友B:
AB,BC之间的电阻太大,而测量用的表内阻不够大,用高阻表测量。

网友A:
shalixi 说得对,电路中两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C:
如果用高内阻表量,还是这样,就断开电容量,看看是否电容漏电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alixi 说得对,电路中两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电路中两个电阻是兆欧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BC之间的电阻太大,而测量用的表内阻不够大,用高阻表测量。

我用是安捷伦6位半的万用表

网友D:
这个 电路怪奇怪的,电压不相等,误差不会有这么大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是安捷伦6位半的万用表

看一下万用表手册,电压档的输入电阻是多大。

网友E:
万用表内阻分流了。

楼主:
找到问题了,万用表输入电阻10M欧,而分压的两个电阻也属于兆欧级别,也就是说,万用表内阻分掉了一部分电流。谢谢大家的指教。

网友F:
如果Vac是交流信号,而阻抗Zbc含容抗。则:Vac^2 = Vab^2 + Vbc^2 。所以 Vac < Vab + Vbc.

网友G:
验证一下问题啊,按比例降低电阻试试有没有这种情况,还是电容漏电造成的,得找病根

网友H:
M欧的分压,,

网友I:
电压高分压电阻大的问题,需要用串联20M电阻电压表分压测试,电压表本身就有内阻,看看测试的表的内阻,测试出来的电压电表内阻和分压电阻相加了后的电压值.或者用示波器衰减后的测试方法,才能测试出来

网友J:
万用表内阻和Rbc并联了